[创意点子] TCP. UDP调试功能,还没想好做啥样的功能

楼主(2022-09-10):
wei2839383502022-9-7 19:54:22
还有能不能加个tcp协议调试的功能诶

armfly
tcp协议调试具体啥样的功能

wei2839383502022-9-7 21:41:03
就是类似那个TCP sever。    tcp client
socket

armfly2022-9-7 21:45:25
那和TOOL没关系吧
除非需要用tool的网口做脱机测试你的板子的网口

wei2839383502022-9-8 07:15:05
不是诶,用来调试代码的,我现在调试tcp socket还得弄个串口转一下。
每次调试还得开电脑才能看发的啥,要是有这功能都不用带电脑了。
直接在tool上看传的数据正确不
还有那个http服务器也可以加上,网络调试基本上都能用上。。之前都得开电脑架设服务器。。
要是能出个手机app跟tool连接就更美了。
不行的话可以把socket跟串口接通,手机有tcp调试app的。可以用手机调试串口了

我还是没理解客户的需求。用TOOL调试他的板子,看板子发的啥?
是调串口还是调网口?

楼主:
串口服务器功能:TOOL新开一个 UDP监听端口,将端口收到的数据,发送到串口1。  串口1收到的数据发送给对方。
  - 啥情况会用。 目前PC用网线连接到TOOL,TOOL的PC软件打开串口助手,就可以操作和监视串口。这功能是不是重复了。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做个网络助手,支持TCP, UDP和HTTP,支持脱机使用。

网友A:
觉得这个功能不是Tools需要,而是用户的板子需要这个功能,将其它接口上的数据通过一个网口或者调试串口来读取或者交互,方便调试。如果能出这样的例程也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这个功能不是Tools需要,而是用户的板子需要这个功能,将其它接口上的数据通过一个网口或者调试串口来 ...

有可能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