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中断优先级

楼主(2022-09-12):
硬汉大佬。这个的0x10是不是打错了,应该是0x01吗?

网友A:
这个没问题,STM32仅使用了高4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问题,STM32仅使用了高4bit。

了解了,感谢。另外大佬问一下,ThreadX 6.1.12自带的tx_port.h已经支持basepri,要求定义两个宏(TX_PORT_USE_BASEPRI和TX_PORT_BASEPRI),定义了并跑不起来,按照大佬的笔记修改的话可以跑起来,但是看上去和定义(TX_PORT_USE_BASEPRI和TX_PORT_BASEPRI)时候执行流程差不多,感觉很奇怪。大佬这块有研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了,感谢。另外大佬问一下,ThreadX 6.1.12自带的tx_port.h已经支持basepri,要求定义两个宏(TX_POR ...

忘了从那个版本开始,官方就开始自己支持了,我还没测试,你这样试试,汇编和C的全局预定义宏也使能了,像这个汇编也有用到这个宏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从那个版本开始,官方就开始自己支持了,我还没测试,你这样试试,汇编和C的全局预定义宏也使能了 ...

汇编的也定义了。编译都能过。就是跑不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汇编的也定义了。编译都能过。就是跑不起来

估计是你的工程有点问题,回头我添加下最新的6.1.1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工程有点问题,回头我添加下最新的6.1.12试试。

找到问题了,还需要使能另外一个宏[TX_MISRA_ENABLE]以支持MISRA或者将任务堆栈加大一点。没明白前者,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