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教下,不知道是神马原因单片机需要链接仿真器进行仿真一下后才能够正常工作 ?

楼主(2022-09-13):
请教下,不知道是神马原因单片机需要链接仿真器进行仿真一下后才能够正常工作 ?

仿真正常工作后,拔掉仿真器也能够正常运行,但是如果不进入仿真状态程序就不运行了 ??

单片机的 VCAP-1, VCAP-2  各对地接了一个 4.7uF 电容

除此之外貌似也没有设么特别的地方了吧  ?

网友:
遇到过相同情况,不过是用的407,换换复位电容容量试试,要么将上拉10K去掉试试。至于原因,我也不知道。谁知道的可以说说。

网友:
1、确保你的程序没问题,程序里面有需要延迟的地方,没有处理好会这样。
2、程序没有如果没有勾选C微库,那边默认会使用半主模式,需要你的程序关闭下半主。
3、这里的启动时间可以设置的大些,比如整个5秒

楼主:
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呀,终于搞定了,复位电容我更换成 1uf, 另外 HSE_STARTUP_TIMEOUT 改成 5000 ,
估计是不是与我的电源滤波电容的容量有关,目前我 单片机的电源供电 3.3v 的,单独使用了一个 ldo, 电源电容滤波容量为 220uF ,是否与这个有关 啦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呀,终于搞定了,复位电容我更换成 1uf, 另外 HSE_STARTUP_TIMEOUT 改成 5000 ,
估计 ...

如果觉得和220uF有关,可以直接先把它去掉测试下。

网友A:
还真有可能是220uF电容问题,之前我网上搜原因好像看到有人说是供电电源上升斜率太缓的问题,增大复位电容延时启动就刚好避免了这个问题,但我不确定这个答案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可能是220uF电容问题,之前我网上搜原因好像看到有人说是供电电源上升斜率太缓的问题,增大复位电容 ...

貌似彻底搞定了,

原来是 单片机的 cap1, cap2 管脚接的电容造成,还是使用官方的 2.2uF 电容,再吧 boot0 对地电阻改成 10K ,

这个世界就彻底的 清静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