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SDMMC的MPU配置问题

楼主(2022-09-13):
H7的SDMMC自带dma只能运行在片内AXI SRAM的512KB的内存空间里,平时都将这个空间的MPU配置成最低性能模式,使用都正常今天突然想到把整个空间配置成最高性能模式,看看读卡速度能不能再快些,sd_diskio里读写函数清除cache,无效化cache也都开了,如图
这样配置后SD卡就读写不正常了。。但貌似能挂载,莫非还有啥没配置到位?
看了下硬汉哥有用到sd卡文件系统的相关例程,发现也都是把AXI sram的MPU配置成最低性能模式,硬汉哥有空的话能不能帮忙测试下配置成最高性能模式下SD卡文件的读写功能呢?还是说用SD卡时这块区域MPU只能用最低性能

网友A:
这个是AXI SRAM火力全开的。
V7-025_FatFS文件系统例子(SD卡 V1.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AXI SRAM火力全开的。

这个程序里SD_write里
memcpy((void *)scratch, (void *)buff, BLOCKSIZE);
            buff += BLOCKSIZE;

            ret = BSP_SD_WriteBlocks_DMA((uint32_t*)scratch, (uint32_t)sector++, 1);
memcpy之后就用dma传输会不会scratch的数据还在cache里导致dma传输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里SD_write里
memcpy((void *)scratch, (void *)buff, BLOCKSIZE);
            buff += BLOC ...

看的很细,加个比较保险,已经更新到二楼例子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AXI SRAM火力全开的。

测试了下,最高性能下芯片电流直接提高了50ma,直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AXI SRAM火力全开的。

MPU里读写cache配置差不多弄懂了,那个指令INSTRUCTION_ACCESS和共享SHAREABLE具体作用是什么呢?我看所有例程里都是默认指令cache开着,共享关着,什么情况下这两个需要专门配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下,最高性能下芯片电流直接提高了50ma,直发烫

其实这个不开更好,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SDIO的DMA在读写刷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MPU里读写cache配置差不多弄懂了,那个指令INSTRUCTION_ACCESS和共享SHAREABLE具体作用是什么呢?我看所 ...

手册下这个帖子里面的这张图就行,非常方便。

STM32H7视频教程第14期:超干货,MPU和Cache实战,一张图了解所有经典配置案例,争取人人都可以玩溜(2022-05-0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