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TM32H7B0只有一个USB接口有什么芯片能片选扩展信号互斥使用?

楼主(2022-09-13):
STM32H7B0只有一个USB接口有什么芯片能片选扩展信号互斥使用?类似CD4052可以扩展4路串口一样,不知道扩展USB信号行不行?有什么方案,谢谢!

网友:
接个USB HUB。

楼主:
ST软件库不支持HUB

网友:
引用 楼主:
ST软件库不支持HUB

ThreadX USBX搞起。

网友:
RL-USB需要自定义类自己做,略麻烦。

网友A:
USB切换芯片,比如:FSUSB30MUX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切换芯片,比如:FSUSB30MUX

好东西,收藏记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