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LVGL新建个元素,再在这个元素上新建元素,显示偏移

楼主(2022-09-13):
如题,LVGL 8.3.1,在屏幕上新建个元素A,坐标(0,0),再在元素A上面新建个元素B,坐标(0,0),结果元素B在x和y方向上偏移了很多。
LVGL V8上没有容器之类的函数,所以没法使用容器,只能这样做。

网友A:
obj不就是类似容器?偏移pad设置成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j不就是类似容器?偏移pad设置成0即可

是这样设置的,结果不对,现在换成GUI BUILDER生成界面,就对了,GUI BUILDER控件多得多。

楼主:
只是现在有这个问题,准备加载的窗口和现在的窗口句柄是一样的。。。

GUI BUILDER建的容器没有偏移,是用的
lv_obj_create(NULL);

而不是用的l
v_obj_create(lv_scr_act());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现在有这个问题,准备加载的窗口和现在的窗口句柄是一样的。。。

GUI BUILDER建的容器没有偏移 ...

用lv_obj_set_style_all_pad设置一下即可,lvgl很多东西需要通过lv_obj_set_style进行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现在有这个问题,准备加载的窗口和现在的窗口句柄是一样的。。。

GUI BUILDER建的容器没有偏移 ...

不建议使用lv_obj_create(NULL)的方式,最好有父类,因为你其他组件肯定会用到,多熟悉下lv_obj_set_style——xxx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使用lv_obj_create(NULL)的方式,最好有父类,因为你其他组件肯定会用到,多熟悉下lv_obj_set_styl ...

前几天设置了下pad之类的属性,没有改观,想必是没用style方式来设置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使用lv_obj_create(NULL)的方式,最好有父类,因为你其他组件肯定会用到,多熟悉下lv_obj_set_styl ...

而且现在有一个新问题,
如果新建屏幕用函数 lv_obj_create(NULL);,然后再在上面建立容器,在容器上建立个label,新建个定时器,定时器回调中刷新label是没问题的。

但用lv_obj_create(lv_scr_act());新建个屏幕就不能刷label了,文字无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现在有一个新问题,
如果新建屏幕用函数 lv_obj_create(NULL);,然后再在上面建立容器,在容器上建 ...

那我不知道你啥问题呢,建议使用vs 模拟器先测试 有问题也好找

楼主:
那个问题先忽略,NXP的GUI Guider就是在NULL上新建的screen,这个没问题,照到弄就是了。
现有一个新问题,因为用的单色屏,用了8号ASCII字符,转换后效果发虚。
原来emwin的字体,都是5*8大小的字符,看起来易果不错,但是LVGL相关的转换只能转TTF类型的字体。
要的就是下面这种字体。。。结果不能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问题先忽略,NXP的GUI Guider就是在NULL上新建的screen,这个没问题,照到弄就是了。
现有一个新问题 ...

提交到github,我也不太记得单色屏怎么优化来着,可以直接提交上去需求

网友(2022-12-07):
引用 楼主:
那个问题先忽略,NXP的GUI Guider就是在NULL上新建的screen,这个没问题,照到弄就是了。
现有一个新问题 ...

搜索一下抖动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