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想问一下硬汉哥有没有用H7的芯片USB虚拟多串口呢

楼主(2022-09-13):
用STM32MX软件生成的VCP只有1个虚拟串口,有没有办法突破2个或2个以上呢?

网友A:
CubeMX没有试过,RL-USB选择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beMX没有试过,RL-USB选择很方便。

不知道RL-USB是否直接替换cubemx生成的USB部分,还是要整体调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RL-USB是否直接替换cubemx生成的USB部分,还是要整体调整呢?

整体。

网友B:
我搜到这个,非常简单:https://github.com/alambe94/I-CUBE-USBD-Composit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搜到这个,非常简单:https://github.com/alambe94/I-CUBE-USBD-Composite

好贴,回头测测CubeM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搜到这个,非常简单:https://github.com/alambe94/I-CUBE-USBD-Composite

非常感谢,真的实在太方便了,无缝衔接到CUBEMX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搜到这个,非常简单:https://github.com/alambe94/I-CUBE-USBD-Composite

我在原基础上增加 mdk 编译器,

mdk 打开工程编译貌似提示文件提示 #include "usb_device.h" 这个找不到,

如果吧 #include "usb_device.h"  屏蔽后又提示 MX_USB_DEVICE_Init(); 这个找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