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bsp教程里的UartSend的一点疑惑,请指导,谢谢

楼主(2022-09-13):
static void UartSend(UART_T *_pUart, uint8_t *_ucaBuf, uint16_t _usLen)
{
    uint16_t i;

    for (i = 0; i < _usLen; i++)
    {
        /* 如果发送缓冲区已经满了,则等待缓冲区空 */
        while (1)
        {
            __IO uint16_t usCount;

            DISABLE_INT();
            usCount = _pUart->usTxCount;
            ENABLE_INT();

            if (usCount < _pUart->usTxBufSize)
            {
                break;
            }
            else if(usCount == _pUart->usTxBufSize)/* 数据已填满缓冲区 */
            {
                if((_pUart->uart->CR1 & USART_CR1_TXEIE) == 0)
                {
                    SET_BIT(_pUart->uart->CR1, USART_CR1_TXEIE);
                }
            }
        }
        .......
}

如果超过了 FIFO 大小,就需要等待有空间可用,针对这种情况有个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当缓冲刚刚填满的时候要判断发送空中断是否开启了,
如果填满了还没有开启,就会卡死在 while 循环中,所以多了一个刚填满时的判断,填满了还没有开启发送空中断,要开启下。

if((_pUart->uart->CR1 & USART_CR1_TXEIE) == 0)  为什么要做这个判断了,直接 SET_BIT(_pUart->uart->CR1, USART_CR1_TXEIE); 不是还要少一个操作吗?
还是说读操作比写操作要快一些?

网友:
这个提议非常好,可以批量测试下试试,看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