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LUA相比C,换行时不用加“\”号来区分,这点还挺方便

楼主(2022-09-14):
不加\号换行,会整出一堆警告。

而使用LUA就没有这种问题了,随意换。

网友A:
一般是直接写的:
printf("aaaa\n"
        "bbbb\n"
        "ccc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直接写的:
[mw_shl_code=c,true]printf("aaaa\n"
        "bbbb\n"

对,就是这样,得搞点操作,否则不识别。

网友:
#define 函数多个条语句时,很多时候也要这个。

特别是RTX的##太多条消息,不加就各种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