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STM32F446 停止模式下唤醒后串口发送数据失败问题!

楼主(2022-09-14):
求教大神:STM32F446 停止模式下唤醒后串口发送数据失败问题!
实现的是采用RTC的WAKEUP来唤醒MCU,唤醒后计时时间到串口往外发送数据,相关的程序如下:
1、//RTC WAKE UP中断处理,RTC唤醒后,重新初始化时钟还有恢复systick

void HAL_RTCEx_WakeUpTimerEventCallback(RTC_HandleTypeDef *hrtc)
{
        IWDG_Feed();//喂狗
  usTimeCount++;
  if(usWaitRecvLoraFlag > 0)//进入停止模式后,每次喂狗都要初始化时钟和恢复systick(这是针对stop模式的情况,低功耗模式应该不用初始化时钟,不过也要恢复systick)
  {
    SystemClock_Init(8, 120, 2, 7);//停止模式唤醒,需要时钟初始化 //test 20220909
    HAL_ResumeTick();//恢复systick,进入停止模式前禁止了 //test 20220726
    usSocSleepUpflag = 1;
  }
}

SystemClock_Init如下:  2、主函数从停止模式唤醒后,重新初始化串口,

void Wait_Go_Stop_Mode(void)
{
  uint32_t u32Currenttime = 0;
  u32Currenttime = HAL_GetTick();//获取当前系统时间
  if(u32Currenttime - u32Oldtime > 3000)//等待3秒再进入停止模式  3000
  {
    HAL_UART_DeInit(&UART3_LORA_Handler);
    EXTI_Init();//WAKEUP配置为:外部中断唤醒
    HAL_SuspendTick();//关闭systick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进入停止模式

    MX_USART_UART_Init();//串口重新初始化
    u32Oldtime = HAL_GetTick();//唤醒时:获取系统时间

}
}

3、初始化串口函数如下:
static void MX_USART_UART_Init(void)
{
switch(u8baudrate)
  {
    case 0:
      LORA_USART3_Init(9600);
      break;
    case 1:
      LORA_USART3_Init(19200);
      break;
    case 2:
      LORA_USART3_Init(38400);
      break;
    case 3:
      LORA_USART3_Init(57600);
      break;
    case 4:
      LORA_USART3_Init(115200);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LORA_USART3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使能GPIOC时钟
    __HAL_RCC_USART3_CLK_ENABLE();                        //使能USART3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5;                        //PC5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LOW;                //低速
        GPIO_InitStructure.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3;        //复用为USART3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C5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0;                        //PB10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LOW;                //低速
        GPIO_InitStructure.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3;        //复用为USART3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10

        HAL_NVIC_EnableIRQ(USART3_IRQn);                //使能USART3中断通道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3_IRQn, 3, 0);        //抢占优先级3,子优先级0

    //UART 初始化设置
    UART3_LORA_Handler.Instance = USART3;                                            //USART3
    UART3_LORA_Handler.Init.BaudRate = bound;                                    //波特率
    UART3_LORA_Handler.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ART3_LORA_Handler.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UART3_LORA_Handler.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无奇偶校验位
    UART3_LORA_Handler.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
    UART3_LORA_Handler.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收发模式
    HAL_UART_Init(&UART3_LORA_Handler);                                    //HAL_UART_Init()会使能UART1

    //不使用HAL库中的HAL_UART_Receive_IT函数,使能接收中断函数
    __HAL_UART_ENABLE_IT(&UART3_LORA_Handler, UART_IT_RXNE);
}

4、主函数等待,定时时间到时,串口发送数据
      if(usTimeCount >= rep_cycle*2)//上传周期计时时间到
      {
        usTimeCount = 0;
        usWaitSleepFlag = 1;//等待进入休眠
        //发送自定义指令
        //memcpy(TEST_Data1,Eeprom_buf,2);//test
        if((Eeprom_buf[512] <= 64) && (Eeprom_buf[512] > 2))//长度小于64
        {
          send_lora_cmd(&Eeprom_buf[515],Eeprom_buf[512]-2);
        }
      }

测试结果如下:正常数据,是在未进入停止模式HAL_PWR_EnterSTOPMode(...)前串口发送的,异常数据是在唤醒停止模式HAL_PWR_EnterSTOPMode(...)后发送的
数据正常时,相关寄存器如下:

数据异常时,相关寄存器如下:

请教:有大神知道错误在哪里嘛,需要怎么更改?

网友A:
唤醒后,示波器测量下串口的输出波形,是正常波特率不,还是完全没有工作。

网友B:
从现象上看,串口明显没有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唤醒后,示波器测量下串口的输出波形,是正常波特率不,还是完全没有工作。

硬汉哥,通过调试问题出在逻辑问题,程序有两个时钟初始化,一个是RTC唤醒初始化时钟,一个是串口唤醒初始化时钟,逻辑导致重复初始化时钟,ret=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ure); if(ret!=HAL_OK) while(1);卡死在这里,导致串口只发送部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现象上看,串口明显没有工作

还是有工作的,发了三个数据,逻辑问题导致重复执行时钟初始化,卡死在里面的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