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文本框如何实现文字滚动

楼主(2022-09-15):
现有一个固定宽高的文本框,但是字体超出了文本框范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实现文本滚动显示

网友:
这个有个例子参考

Ticker Sample---实现流畅的字体滚动效果,可设置滚动速度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70

网友A:
LVGL原生支持文字滚动,而且支持向左、来回移动 可选择。
lv_label_set_long_mode(label,LV_LABEL_LONG_SCROLL);
lv_label_set_long_mode(label,LV_LABEL_LONG_SCROLL_CIRCULAR);

用了LVGL才知道,这个UI库先进太多了。类似网页的布局方式,类似安卓的视觉。
子控件位置超出父控件区域,父控件自动出现滚动条,且可滑动可视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GL原生支持文字滚动,而且支持向左、来回移动 可选择。[mw_shl_code=c,true]lv_label_set_long_mode(labe ...

是的,而且自定义组件特别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