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在SDRAM运行并调试程序

楼主(2022-09-16):
目前已经实现通过boot初始化好SDRAM 并加载SD卡内的bin程序到SDRAM启动正常运行。
仿真调试的思路是跟内部ram一样的原理,但是脚本无法加载到SDRAM或者加载到SDRAM后马上就消失了
脚本如下,试验过加载到内部0x24000000没有问题。
FUNC void Setup (void) {
  SP = _RDWORD(0xD0000000);          // Setup Stack Pointer
  PC = _RDWORD(0xD0000004);          // Setup Program Counter
  _WDWORD(0xE000ED08, 0xD0000000);   // Setup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
}

LOAD %L INCREMENTAL                  // Download
Setup();                             // Setup for Running
g,main

楼主:
另外SD卡加载程序到SDRAM后就可以同步仿真调试了,但不能每次都刷卡吧

楼主:
也尝试过把地址映射到0x70000000,效果是一样的,不知道是哪里在作祟

楼主:
折腾半天,最后搞了一个FLM下载到SDRAM,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半天,最后搞了一个FLM下载到SDRAM,搞定了

这骚操作可以

楼主:
主要是SPI太慢了,想用QSPI搞个文件系统使用FTP下载数据,无奈只能SDRAM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