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 升级使用AC6 问题,参数__enum-is-int修改

楼主(2022-09-16):
原来的代码想使用ac6进行编译,编译过程中有几个问题请教下各位:
1. 原来使用的库,需要加编译参数"__enum-is-int",但是ac6好像不支持该参数,该如何解决?
2. 原来代码中有一些汇编指令现在编译时报错提示不支持,代码如下:
__asm
{
    CLZ.W i, u32tmp
    MOV u32data, #0x80000000
    LSR u32data, i
    EOR u32tmp, u32data
}

__asm
{
    RBIT.W u32tmp, u32tmp
}

网友:
ps:楼主位标题加了个关键词,方便后面问题检索。

1、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ka003983/latest
2、不一定行,试试,因为你这个是C内嵌汇编

网友A:
看了编译器手册,V6枚举默认就是32位的。你不用再加编译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编译器手册,V6枚举默认就是32位的。你不用再加编译选项

我链接的库是mdk4编译的,然后用ac6编译,会报错的。

网友:
__asm function(void)
{
  /*这里添加汇编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