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问如何在嵌入式单片机上实现截图功能?

楼主(2022-09-16):
求教各位大佬,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单片机截图功能?
当前软硬件环境:
STM32F469 芯片, 跑的FreeRtos系统, 图形界面是用的飞思卡尔的D4D, 屏幕是320*240的LCD 彩屏。

目前需求是需要做屏幕流程文档,有没有方法可以实现屏幕截图功能?

有做过这种方案的大佬吗?

网友A:
可以直接读取显示缓存内容  保持为BMP格式

网友B:
最近正在开发一个给力的功能,替代传统的SD卡/U盘等存储方式。

H7-TOOL同步开发的还要一个重要功能,支持各种GUI的截图功能,无需再使用麻烦的SD卡/U盘截图方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41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正在开发一个给力的功能,替代传统的SD卡/U盘等存储方式。

H7-TOOL同步开发的还要一个重要功能,支 ...

这个得有H7 tool才可以实现吧?

楼主:
设备有USB功能,可以读写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读取显示缓存内容  保持为BMP格式

谢谢,有相关的实现参考代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得有H7 tool才可以实现吧?

对,这个得需要TOOL。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相关的实现参考代码吗?

自己搞的话,可以参考论坛置顶帖V5,V6,V7网盘的出厂程序,里面有个BMP格式文件保存方法,裸机UI的玩法,你应该可以直接复制使用的。

网友:
颜色格式固定(比如RGB565)分辨率固定,你把这个页面的缓存加上BMP格式的头通过串口等方式传到电脑然后16进制保存为BMP格式就好了。上位机就不需要你去做,当然如果你为了操作方便还是做个上位机好,这种东西非常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