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对话框内的按钮控件切换焦点时对话框为何会收到重绘消息

楼主(2022-09-16):
创建一个对话框,对话框内只有2个按钮,实际仿真结果发现,这2个按钮控件每次切换焦点时,对话框会接收到重绘消息导致频繁重绘整个对话框窗口。按理说,按钮控件不是透明的,位置也没变动,也不存在重叠交叉区域,切换焦点而已,子控件自己重绘自身就足够,没必要发送WM_PAINT消息给父窗口重绘整个窗口,看旧版源码也没能找到答案。谁能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重绘的不是整个,重绘的是按钮所在的父窗口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绘的不是整个,重绘的是按钮所在的父窗口区域

这是我模拟器运行的结果,每次切换按钮焦点,恢复出厂设置对话框窗口都会接受到WM_PAINT消息,我原来也是以为只重绘按钮,但运行结果却出人意料

恢复出厂设置对话框创建资源列表

恢复出厂设置对话框创建资源列表

恢复出厂设置对话框

恢复出厂设置对话框

恢复出厂设置对话框回调函数

恢复出厂设置对话框回调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模拟器运行的结果,每次切换按钮焦点,恢复出厂设置对话框窗口都会接受到WM_PAINT消息,我原来也是 ...

进入WM_PAINT是正常的,但这个里面不是立即执行你所有绘制操作的,emWin需要根据用户在这里执行的内容,做个最小更新裁剪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WM_PAINT是正常的,但这个里面不是立即执行你所有绘制操作的,emWin需要根据用户在这里执行的内容, ...

经过验证,这里的原因并非你想的那样哦。实际上一开始我就想错了,使用了非经典皮肤的按钮是带透明属性的,可以通过调用WM_GetHasTrans(hItem)传递按钮句柄,你会发现返回值是1,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每次切换按钮焦点时父窗口都会收到重绘消息。

网友:
测试了下就是局部重绘,重绘的这部分区域。
ps:切换聚焦引起重绘确实是透明属性引起的,需要函数WM_ClrHasTrans清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