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调试状态查看64bit局部变量注意事项

楼主(2022-09-17):
比如这么定义,是无法正常查看的,因为直接寄存器记录了相应的数值,没有使用栈空间

如果想查看,解决办法如下,原因是__IO对应的是volatile,防编译器优化,实时从源地址读取最新值

网友A:
学到了,好像其他局部变量有时候也看不到,也得加__I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到了,好像其他局部变量有时候也看不到,也得加__IO吧

可以加,大部分情况应该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