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4的单片机能实现出像H7(含有DMAMUX)一样,一次触发产生多次DAM请求吗

楼主(2022-09-17):
如题,F4的单片机能实现出像H7(含有DMAMUX)一样,一次触发产生多次DAM请求吗,我是需要一次触发产生3次单字节搬运。我用DMA+定时器中断实现了类似的,但要依赖中断进行DMA的重新开启。

网友:
DMA本身有突发传输的。

楼主:
上面表达错了,我是要一次搬运3个16位的ADC数据,我试过突发传输,不行

网友A:
这种情况只能选择个DMA支持的突发次数,这样方便使用,多出来的次数可以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只能选择个DMA支持的突发次数,这样方便使用,多出来的次数可以不使用。

突发模式我再试试.楼主,定时器主从模式可以实现类似的情况吗?例如我在A定时器的一个周期内触发B定时器,让B定时器在A定时器的一个周期内产生几个DMA触发信号。可以达到目的吗。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8106263/article/details/125967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