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求助为什么滴答中断一放上去,调试就卡在sys初始化

楼主(2022-09-17):
大佬们,为啥我把滴答中断放在HAL的中断里面,调试就卡在初始化,
屏蔽后,就正常进main函数

网友A:
我们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这么用的,

也是HAL库里面的中断函数 ,我也没变呀。按照教程的话,我用Cuber合成的工程,还得屏蔽呢。
就是位置不改动,为啥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HAL库里面的中断函数 ,我也没变呀。按照教程的话,我用Cuber合成的工程,还得屏蔽呢。
就是位置不 ...

你说的这个现象我貌似没有遇到过, 我使用 tim14 z莱作为 系统的 嘀嗒定时器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HAL库里面的中断函数 ,我也没变呀。按照教程的话,我用Cuber合成的工程,还得屏蔽呢。
就是位置不 ...

分享工程到百度云,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