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请教下, 关闭开发板时,uart 会输出多余的字符 ??

楼主(2022-09-17):
请教下, 关闭开发板时,uart 会输出多余的字符 ??

在  W25Q256JV Init OK   这行字符的下面就是关闭开发板时uart 输出多余的字符内容,  怎么会这样啊 ???

uart 波特率设置为 921600, 如果吧波特率降低到 115200 貌似是没有的, 波特率设置高了就会出现关机时输出多余的字符问题了 ???

网友A:
估计在传输中,断电瞬间异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在传输中,断电瞬间异常了。

我关机前是没有进行任何 uart 发送数据的 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关机前是没有进行任何 uart 发送数据的 啊 ,

那你的板子有干扰吧,示波器好好测测。

网友:
应该不是干扰,是掉电时的信号被判成起始位,可以忽略或者修正掉电后IO的状态

网友B:
注意串口的默认电平是高。但是stm32的管脚默认是弱低(复位过程中,和复位后)。所以,硬件上,串口的IO应该始终接个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串口的默认电平是高。但是stm32的管脚默认是弱低(复位过程中,和复位后)。所以,硬件上,串口的IO应 ...

uart 的 io 口已经接了 上啦电阻,电阻值 10K

网友:
引用 楼主:
uart 的 io 口已经接了 上啦电阻,电阻值 10K

我是这么做的。

楼主:
你的波特率设置的是多高啊 ??

你吧波特率提到最高试试看看 ?

我的貌似没有在 J1 的 RX 接一个 10K 的电阻到底,我接的是上啦 10K,  J1 TX 也是接的上啦 10K ,看来我的得更改一下才行哟,估计有可能就是我的 rx 是上啦造成的吧,等会叫他们修改一下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波特率设置的是多高啊 ??

你吧波特率提到最高试试看看 ?

我只用9600.
原则是所有输入端都必须有确定的电平。不能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用9600.
原则是所有输入端都必须有确定的电平。不能悬空。

我使用的波特率是 921600 ,貌似是有点高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波特率是 921600 ,貌似是有点高喔

外加上拉是王道,不差两个电阻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加上拉是王道,不差两个电阻的钱

电阻有加啊,

网友C:
MCU的TX、RX加了吗,没看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U的TX、RX加了吗,没看到呀

有加的,没有截图过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波特率是 921600 ,貌似是有点高喔

hoho,这个波特率确实非常高哦,远超常规的上限。注意一下芯片的选型。
我用的st3232最高支持到250kbps而已,有一些兼容型号甚至只能到120kbps。高速传输后,需要注意的东西就非常多了,线材,双绞,屏蔽,长度,阻抗什么的。由于232串口的通讯没有同步时钟,所以,微小的时钟误差就可能导致识别错误。这也是它的速度高不起来的主要原因。

另外,曾经听说,windows的系统默认最高串口波特率只有115200。其他的都是非标,支持的可能不好。

网友D:
应该是有一些干拢吧,可以通过软件屏蔽LCD输出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ho,这个波特率确实非常高哦,远超常规的上限。注意一下芯片的选型。
我用的st3232最高支持到250kbps ...

你好,如果还有 115200 / 256000 的波特率貌似是没有这个问题发生的,就是 貌似波特率 > 256000 波特率高了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有一些干拢吧,可以通过软件屏蔽LCD输出函数~~

你好,如果还有 115200 / 256000 的波特率貌似是没有这个问题发生的,就是 貌似波特率 > 256000 波特率高了就不行
我使用的是 usb 转 uart ,芯片使用 cp2102N , 这个芯片最高可以支持到 3M 的波特率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还有 115200 / 256000 的波特率貌似是没有这个问题发生的,就是 貌似波特率 > 256000 波特率高了 ...

所有芯片都去掉,仅剩一个主控芯片,直接测试串口引脚输出,关闭瞬间还有问题没。如果这还有问题,你的硬件设计真有点问题了。

实在硬件搞不定,有个骚操作可以上,做个PVD掉电检测,中断里面仅执行个关闭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芯片都去掉,仅剩一个主控芯片,直接测试串口引脚输出,关闭瞬间还有问题没。如果这还有问题,你的硬 ...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