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FATFS怎么实现磁盘挂在到其他磁盘目录下

楼主(2022-09-18):
情况是这样的:系统同时使用了SD卡和SPI FLASH两个磁盘,正常情况下FATFS会挂载两个不同path,使用FTP服务的时候软件默认或使用0:/目录,如果想使用1:/没有办法自动切换,
FATFS可不可以实现先挂载一个磁盘然后在这个磁盘里面创建一个软连接,然后把第二个磁盘挂载到第一个上呢??
那位大神搞过啊?提供一下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
动态切换就行。 不过我一直用的flashfs三合一nand,u盘和sd卡 + tcpnet ftp。

楼主:
怎么才能显示1:目录呢?

楼主:
还有是Filezilla软件无法识别0:/目录

楼主:
增加了命令
static void cmd_lcd(const char *arg, struct tcp_pcb *pcb, struct ftpd_msgstate *fsm)
{
	if (!vfs_chdrive(fsm->vfs, arg)) {
		send_msg(pcb, fsm, msg250);
	} else {
		send_msg(pcb, fsm, msg550);
	}
}

目前可以通过LCD命令更改,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