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Lua简单处理结构体数据方法

楼主(2022-09-19):
现在封装的各种硬件收发API和文件系统的f_write,f_read函数都是字符串的用法。

为了方便将实际的数值以字符串形式写入,可以使用string.format或者string.char,我们这里用string.format

下面是16bit和32bit数值的处理,返回的字符串就是实际的数值,只是以字符串处理: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function TwoValueRe(value)
        local str1
        local byte0
        local byte1

        -- 将固件大小转换成四个字节
        byte0 = ((value >> 0) & 0xFF)
        byte1 = ((value >> 8) & 0xFF)

        str1 = string.format("%c%c", byte0, byte1)

        return str1
end

function FourValueRe(value)
        local str1
        local byte0
        local byte1
        local byte2
        local byte3

        -- 将固件大小转换成四个字节
        byte0 = ((value >> 0) & 0xFF)
        byte1 = ((value >> 8) & 0xFF)
        byte2 = ((value >> 16) & 0xFF)
        byte3 = ((value >> 24) & 0xFF)

        str1 = string.format("%c%c%c%c", byte0, byte1 , byte2, byte3)
        return str1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