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msc问题

楼主(2022-09-19):
mcu是stm32h7,使用cubeMx配置的usb msc,目前已经能够在PC上识别出U盘了,读写也ok,但是有个不同步的问题:
例如,使用tftp把文件abc传到板子上,PC的文件管理器里却不显示abc这个文件;重新插拔usb也不行,必须重启板子才行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你的tftp怎样个存在,直接操作在电脑虚拟出来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ftp怎样个存在,直接操作在电脑虚拟出来的U盘?

我的mcu是tftp server,PC端的tftpd32软件把文件发过来,然后mcu写到板子上的文件系统里面;
在网络和usb都连着的情况下,tftp传过来的文件,我可以确认已经在我板子上的文件系统里了,
但是PC端看usb虚拟出来的U盘里面,没有这个文件。。。必须得重启板子之后才能在usb虚拟的u盘里看到

如果我直接把文件从PC复制到usb虚拟的U盘里,这是没问题的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没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