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STM32H7的PC2_C、PC3_C端口使用是可能存在风险的提示。

楼主(2022-09-19):
有个项目用了STM32H743VIT6 芯片,PC2_C和PC3_C设置为推挽输出。设置为低电平时IO电压是1-2V。
我最先用来测试前面的3款板其他功能都是好的,就是PC2、PC3的驱动有问题,而且驱动的电流强弱有差异。注意PC2、PC3是做其他芯片的使能脚,不对外,IO损坏的概率很小。
后面我拿了4块新板测试,发现可PC2、PC3又可以正常了。百思不得其解啊

上个月在论坛上咨询了PC2_C、PC3_C驱动弱的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拿了一块新的电路板长时间通电测试,上班通电,下班断电,不连接任何设备,通电前用一个LED串一个470R的LED测试了PC2_C和PC3_C的驱动力;LED亮度是非常高的。大概过了一个月今天再去测试后发现PC2_C和PC3_C的驱动力又变成不足了,LED只能是微亮。

请教下STM32H743的PC2_C、PC3_C是不是设置不了推挽输出 - STM32H7 - 硬汉嵌入式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armbbs.cn)

网友:
你们的板子有纽扣电池供电没,就是RTC部分的供电。

楼主:
有纽扣电池,但是纽扣电池是给独立的时钟芯片供电的。没有给STM32H7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纽扣电池,但是纽扣电池是给独立的时钟芯片供电的。没有给STM32H7供电。

这几个xxx_C引脚的电压是由稳压基准决定的最大幅值大小。

楼主:
非常感谢硬汉哥的回复。VSSA接地,VBAT和VREF+接的是3.3V,VDDA是串一个4.7uH的电感到3.3V,感觉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硬汉哥的回复。VSSA接地,VBAT和VREF+接的是3.3V,VDDA是串一个4.7uH的电感到3.3V,感觉应该没有问 ...

那确实不太适合作为对外驱动IO使用,还是做ADC直接模式输入靠谱。

网友A(2023-09-11):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硬汉哥的回复。VSSA接地,VBAT和VREF+接的是3.3V,VDDA是串一个4.7uH的电感到3.3V,感觉应该没有问 ...

请问问题后来如何解决?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勘误里提到驱动能力不足:2.2.25        Output current sunk or sourced by Pxy_C pins         Description Some datasheets may not state that the current sunk or sourced by Pxy Cr Dinsis imited to1 mA when the analog switch between Pxy and Pxy C pads is closed Workaround No.application workaround is requir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问题后来如何解决?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必须要接上VREF+,他们的电平是受到VREF+控制的。

网友A:
今天按照坛主的做法,把VREF接上3.3V也一样,没啥效果。最后还是抛弃这两个脚不用,换其他脚了,重新改PCB。

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两个脚,目前我的芯片是H750V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按照坛主的做法,把VREF接上3.3V也一样,没啥效果。最后还是抛弃这两个脚不用,换其他脚了,重新改PCB ...

你的程序里面是不是没有配置使用这两个特殊引脚,建议使用STM32CubeMX配置下,使用这个_C的引脚,有个专门的API要调用下。使用CubeMX配置,可以帮你直接生成。

关于这个问题,之前一个网友做个测试,也是用于SPI了,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里面是不是没有配置使用这两个特殊引脚,建议使用STM32CubeMX配置下,使用这个_C的引脚,有个专 ...

正好我也是做spi,驱动595的mosi在低速时没问题,我测试过5MHZ可以用,7.5HMz时就不行了,用示波器看波形,可以看到mosi没驱动能力,上升沿非常缓慢--即使mosi设置了pullup也一样,即使外面加上拉电阻,也一样。
甚至:5MHz能单单驱动一个74lvc595,但驱动不了单单一个74lvc244(再降速可以),于是我就凑合用。原本是要求spi运行于1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好我也是做spi,驱动595的mosi在低速时没问题,我测试过5MHZ可以用,7.5HMz时就不行了,用示波器看波形 ...

感谢分享,看来确实有瑕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好我也是做spi,驱动595的mosi在低速时没问题,我测试过5MHZ可以用,7.5HMz时就不行了,用示波器看波形 ...

你也是用_C的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里面是不是没有配置使用这两个特殊引脚,建议使用STM32CubeMX配置下,使用这个_C的引脚,有个专 ...

有配置的,代码也是用CUBEMX生成的。这个问题我查了下,好多人都遇到过,也有人去ST论坛提问,只是ST最终也没回复是什么问题。

我研究了这个脚,其实只要像普通脚一样配置好功能就行了。在H7VB上,是没有PC2,PC3脚的,只有PC2_C,PC3_C。

另外,这两个_C脚的耐压只有3.3V。再三考虑后,还是换了其他脚了。

网友:
PC2_C,PC3_C可以做输入管脚吗?  我用输入管教读取电平好像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