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图功能] 解决H7-TOOL截图功能图像错位问题

楼主(2022-09-21):
基本已经正常了,之前异常是因为数据对齐处理出问题了,现在已经没问题了,剩下就是解决截图速度问题了

ps:用户仅需接上SWD接口即可,无需用户嵌入代码到目标,填入显存地址即可

网友A:
如果屏幕更新速度超过截屏,会不会出现重影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屏幕更新速度超过截屏,会不会出现重影现象?

可以控制CPU暂时和启动。

网友B:
方便说下是那里不对齐造成的吗,最近也遇到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说下是那里不对齐造成的吗,最近也遇到同样问题。

文件系统存储的时候没有做对齐,做了对齐后,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