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WIN10的STM32虚拟串口驱动死活识别不了

楼主(2022-09-21):
设备管理器属性常规:Windows 无法验证此设备所需的驱动程序的数字签名。某软件或硬件最近有所更改,可能安装了签名错误或损毁的文件,或者安装的文件可能是来路不明的恶意软件。 (代码 52)

驱动文件
VCP_V1.5.0_Setup_W8_x64_64bits.exe
VCP_V1.5.0_Setup_W8_x64.exe

改usbser.sys的注释掉[FakeModemCopyFileSection]
C:\windows\inf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替换 mdmcpq.inf mdmcpq.PNF stmcdc.inf   stmcdc.PNF  usbser.sys
以上各种排列组合的方式全部试过就是不行,为这个问题电脑重装系统不值得吧
在我台式WIN7电脑上完全正确

网友:
正常现象,可以换个别人win10试试

网友:
Win10+确实没在支持列表里,搜了下ST论坛,没有看到解决方案:
Virtual COM port driver installation package for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98SE, 2000, XP, Vista, 7, and 8.x

网友:
可以看下这里面的,有没有串口驱动:https://www.st.com/zh/development-tools/stsw-link009.html

楼主(2022-11-03):
把正常电脑的这些文件拷贝进来就OK了

网友:
STM32 VCP在Win10是无需装驱动的。

网友:
Starting from Windows® 10, the STSW-STM32102 driver is no more adequate and the usage of the native inbox driver is recommended.

https://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stsw-stm320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