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教下,h7ltdc到lcd要隔离吗?

楼主(2022-09-21):
我用hc245隔离,显示图片的时候有噪点,不是图片就没问题.不知道是隔离芯片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不用隔离,噪点也有可能是Cache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隔离,噪点也有可能是Cache问题。

多谢提醒.我在lcd上接了hdmi,输出到显示器,没有噪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我在lcd上接了hdmi,输出到显示器,没有噪点.

这还要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极性配置有问题的话,在边界会有这种形式的噪点

楼主:
处理图片,其他一切正常.唉,换74ahc245,效果反而更糟.不过也提示了确实和245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