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Studio] keil可否一次性编译输出多个参数的文件

楼主(2022-09-21):
    因为定义了很多预编译选项,keil可否一次编译,输出多个文件。现在是手动修改一次,编译一次。老麻烦了,有木有相关办法。换句话就是,有木有自动化办法?比如写脚本之类的,一次编译,然后根据自己预编译的值范围,输出不同的文件。
求助网上的大神!!!

网友A:
没问题。 MDK可以生成批处理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MDK可以生成批处理文件。

有木有具体的教程啊!!!版主大大

网友B:
Keil有个“Batch Build”的按钮。建立不同的Target设定不同的宏定义,然后点一下那个按钮就可以全部编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有个“Batch Build”的按钮。建立不同的Target设定不同的宏定义,然后点一下那个按钮就可以全部编译了 ...

这个相当于是,搞很多个工程了。。。太麻烦了。。。我有的预编译参数十几个值,还有好几个预编译参数,这组合起来,太吓人了。,我稍微查了一下版主的办法,好像有可行性,具体还在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相当于是,搞很多个工程了。。。太麻烦了。。。我有的预编译参数十几个值,还有好几个预编译参数,这 ...

必须可行,批处理随便修改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