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多次rebuild all之后输出的bin文件不同

楼主(2022-09-21):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7.40.7.9865
iar embedded workbench common components:7.2.8.3932
有一个工程,多次rebuild all 工程之后,生成的bin文件内容有差异,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bin文件里面不是仅仅包含程序,实际上也是有一点点链接信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文件里面不是仅仅包含程序,实际上也是有一点点链接信息的。

如果是含有一点点链接信息,同一个工程,同一个路径,多次rebuild all会有差异吗?同时,在我的这个工程里多次rebuild all生成的bin文件会有两种差异,但是有一个在做iap升级的时候程序可以从bootloader跳转到这个bin的程序,rebuild all出现差异之后的bin文件bootloader就跳转不到这个生成bin的程序,但是我通过iar直接下载到芯片里,程序又是正常运行的,所以我比较奇怪的,哪些信息会影响这些?

网友:
我这也有老版的工程(7.40.2),通常是编译器Bug,偶尔遇到过,分析和解决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含有一点点链接信息,同一个工程,同一个路径,多次rebuild all会有差异吗?同时,在我的这个工程 ...

分享你的两个不同版本的out文件,我解析下看看,注意是out elf文件。

网友:
同一个项目,编译器的版本不一样,优化级别不一样,Debug版本和Release版本都能导致编译的bin文件不一样。

网友:
拷贝一份出来,rebuild all,用BeyondCompare等软件对比下,除了bin还有哪些文件不同

网友(2025-02-28):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含有一点点链接信息,同一个工程,同一个路径,多次rebuild all会有差异吗?同时,在我的这个工程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如何解决,求大神,用的IAR 9.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