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mwin5.44截图的问题

楼主(2022-09-22):
RT,EMWIN5.44颜色深度配置为RGB565颜色格式的话,在带LTDC接口的方案上驱动RGB接口屏(如429,767,743等型号)出现截屏全黑或者全是线条的情况,即不能正常截屏,试过颜色深度修改为RGB888可以截屏16bpp的图片,也可以截屏24bpp的图片,看过论坛有坛友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硬汉哥说可能是官方的问题,然而,我在另一个平台上移植的也是5.44的版本,使用的也是RGB565的颜色深度,但是!!!可以正常截屏16bpp的图片!可以正常截屏16bpp的图片!可以正常截屏16bpp的图片!硬件平台是407zg,挂载1MB的SRAM,驱动的是带ILI9488的MCU接口的屏,可以正常截屏16bpp的图片!可以正常截屏16bpp的图片!可以确认的是emwin的版本是5.44的,我把这个工程的emwin库直接放到带RGB&LTDC平台上去,编译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报错,而且所有界面都正常,然而截屏存在同样问题,说到这里是不是可以说明库没有问题?是LTDC&RGB平台的底层没有移植好导致的?就是那个LCDConf_Lin文件没有移植好?最后归纳为一句话:emwin5.44版本使用16bpp截屏时,在LTDC&RGB平台不行,在FSMC+MCU平台可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从5.44开始,截图就有bu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5.44开始,截图就有bug了。

可是为什么5.44在不是LTDC+RGB平台下就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为什么5.44在不是LTDC+RGB平台下就正常?

之前5.44用ARGB格式是可以正常截图的,此贴就是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