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 问一下typedef struct和struct的区别

楼主(2022-09-22):
今天逛B站看到一条评论,问一下typedef struct和struct的区别。.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a;
  uint8_t b;
} Test_t;

struct Test_t
{
  uint8_t a;
  uint8_t b;
};

有啥区别。
另外针对图中的评论,我感觉没啥区别,毕竟ST的库都是typedef struct这样写的,想看看大家的看法

网友:
前者是类型声明,后者是变量定义

网友:
linux内核各厂家提交的驱动全是typedef struct,太多了。

TensorFlow 一样也是一大堆啊

网友:
承接二楼。前者是定义结构体类型,使用typedef将struct重新定义为Test_t的结构体类型,这时不会占用内存空间,后期使用的时候再使用Test_t S定义S结构体变量;后者直接定义了结构体变量,且定义的是全局变量,这时已经占用内存空间。个人感觉前者比较好

楼主:
好的各位,学习到了

网友:
两者没有什么大区别,前者只是取了别名,你可以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Test_t test,后者是struct Test_t test(C++两者亦可),从截图评论来看只是给他增加了辨认类型的烦恼,他想要的是你带上结构类型以达到肉眼可见的区别。但实际可以使用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一定完全管用),比如使用vs code来显示类型。不过更好的方法其实是直接命名类型名的时候带上,比如AppleStruct apple,TeslaUnion tesla,MicroSoftEnum microsoft。

网友:
图上这个锅typedef不背

网友A:
一楼的两段代码其实是在做完全不同的事。
其一是定义了一种数据类型,这个类型是基于编译系统自带的 struct 类型来定义的。在此之后就可以用这个自定义的数据类型来定义变量。
其二只是定义了一个 struct 变量。
在有很多个同类型的 struct 变量时,用第一种方法肯定更好。

网友:
我看到st的很多code里面喜欢用typedef来定义各种缩写,以便老代码新代码的兼容性。 比如 uint8_t, u8,usigned int 什么的。

网友:
是否用typedef就看你会否跨文件使用此结构体变量, 如果说是只有一个C文件, 用不用typedef都可以, 但多个C文件用的话, 你没有选择, 这是一定要用typedef。

网友:
我是这样用的哈

typedef struct{
   INT16U u16ChannelValue0;
   INT16U u16ChannelValue1;
   INT16U u16ChannelValue2;
   INT16U u16ChannelValue3;
   INT16U u16ChannelValue4;
   INT16U u16ChannelValue5;
   INT16U u16ChannelValue6;
   INT16U u16ChannelValue7;
}tZZ_C10_CHANNEL_VALUE_STRUCT;

tZZ_C10_CHANNEL_VALUE_STRUCT tChannelValueStruct;

网友:
习惯用后者,因为编译器可以把struct高亮显示,一看就知道变量是个结构体。

网友:
这是c语言基础知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楼的两段代码其实是在做完全不同的事。
其一是定义了一种数据类型,这个类型是基于编译系统自带的 struc ...

他们都是定义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