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图功能] 成功搞定H7-TOOL截图RA8875屏,太不容易了,坑有点多

楼主(2022-09-23):
用户仅需接上SWD接口即可,无需用户嵌入代码到目标,填入RA8875寄存器和显存地址即可。

研究这个坑比较多,因为需要通过SWD接口控制RA8875进入读像素操作,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读取是显存地址自增模式,这个坑太多了,比写显存地址自增麻烦很多。思考了半天才搞定

网友:
给力给力!佩服佩服!

网友A:
读写像素地址自增怎么解决的,我之前MCU直接读取前面的数据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写像素地址自增怎么解决的,我之前MCU直接读取前面的数据都不对。

地址自增方式和单点读一样,前面读的几次数据不能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址自增方式和单点读一样,前面读的几次数据不能要。

研究了下,不行,还是坐等发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