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Bootloader是否可以更新qsp中的程序?

楼主(2022-09-23):
目前的项目程序分为两段
1.Bootloader
2.APP
目前使用touchgfx图形界面,图片都存在w25q256(挂载在qspi上)中,通过U盘,想在Bootloader中可以更新APP程序,也能更新w25q25中的程序。
目前有俩个疑问
1.在Bootloader中使用内存映射模式可以直接往w25q256中写数据吗?
2.u盘中会有APP.bin和GUI.bin两个bin文件,APP.bin文件存在内部flash,GUI.bin存在w25q256(挂载在qspi上)。不值是否可行。

感谢各位

网友:
内存映射模式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A:
1、不能内存映射模式写,内存映射模式只能读,这个可以动态配置内存映射模式和正常模式即可
2、可以,你的bootloader可以更新内部flash和外部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能内存映射模式写,内存映射模式只能读,这个可以动态配置内存映射模式和正常模式即可
2、可以,你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