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g030k6t6的jlink仿真中途遇到问题

楼主(2022-09-24):
刚焊接好板子,调试程序,用stm32g030k6t6,jlink的swd模式,开始调试仿真过几次一切顺利;其flash为32k,16页,每页2k;程序里有个写flash保存数据的函数,开始仿真那几次这个函数条件不满足,没进入写flash函数,想着手动调整到开始初始化可执行的地方,看看保存数据能成功不,编译仿真执行。退出仿真,然后就再也进不去仿真了。PA13\PA14没有其他复用,电压3.3正常。找不到问题。求帮忙分析?
我本想再最后一页保存数据,计算错了,开始这个是31,在32k flash之外,后改为15的。。。感觉就跟这个有关系,编程了32k 以外的空间。。现在咋着就是仿真不了。

求助各位坛友们

网友A:
使用STM32CubeProg的串口ISP或者USB DFU模式试试,如果不行,芯片彻底锁住了,G0系列容易出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TM32CubeProg的串口ISP或者USB DFU模式试试,如果不行,芯片彻底锁住了,G0系列容易出这个问题。

我把boot0拉高,用stmcubepro试了,也不行,这只能换芯片了吗? 一操作非法区域,就彻底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boot0拉高,用stmcubepro试了,也不行,这只能换芯片了吗? 一操作非法区域,就彻底锁了?

这个芯片基本废了,G0系列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基本废了,G0系列有这个问题。

谢谢!直接换新,按着网友说的,新片子,先把nbootsel清零

网友B(2022-10-24):
引用 楼主:
谢谢!直接换新,按着网友说的,新片子,先把nbootsel清零

楼主怎么清的nbootsel,用HAL库的AP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清的nbootsel,用HAL库的API吗

用 STM32CubeProgrammer

网友B:
能用API直接修改吗,用这玩意的话用之前还要多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API直接修改吗,用这玩意的话用之前还要多一步

你调试程序时用,真正批量了,就不用去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