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Modbus RTU的3.5字符间隔,在波特率从38400开始,都是固定的1.75ms

楼主(2022-09-24):
modbus规格书要求:

对应值:

网友A:
实际工程中,真的要那么小间隔吗,是不是一般都是间隔至少20m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工程中,真的要那么小间隔吗,是不是一般都是间隔至少20ms的?

20ms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工程中,真的要那么小间隔吗,是不是一般都是间隔至少20ms的?

实际工程中,基本也是按3.5个字节,或者1.75ms去处理的。甚至还有的客户要求基本不能差的,还要高速跑MODBUS,基本就只能有间隔时间,和极短的处理时间。

网友:
从实用性角度,高波特率下这样定义,能减小帧超时的实现难度。

网友(2023-08-29):
谢谢分享,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B:
我在工程中按20ms去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工程中按20ms去判断

是的,一般在实际中,感觉都不是按照3.5约定

网友(2024-03-15):
如果用接收中断触发超时判断的话,实际是4.5T,上一帧最后一个字节的起始时间触发,到下一帧第一个字节的起始时间结束,这样才能保证两帧之间空闲时间是大于3.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