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Trace] H7-TOOL的RTOS Trace继续,开始增加ThreadX的Trace支持

楼主(2022-09-25):
耽误了一周的时候整理截图功能,截图功能初步成型了,剩下就是优化速度和稳定性。

剩下集中精力整Trace,争取早点发布了,uCOS-III的已经添加差不多了,下一个就是ThreadX,这两天就研究源码

Trace功能需要把ThreadX的各种链表关系捋顺。

/* ThreadX thread control block structure follows.  Additional fields
   can be added providing they are added after the information that is
   referenced in the port-specific assembly code.  */

typedef struct TX_THREAD_STRUCT
{
    /*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control block contains critical
       information that is referenced by the port-specific
       assembly language code.  Any changes in this section could
       necessitate changes in the assembly language.  */

    ULONG               tx_thread_id;                   /* Control block ID         */
    ULONG               tx_thread_run_count;            /* Thread's run counter     */
    VOID                *tx_thread_stack_ptr;           /* Thread's stack pointer   */
    VOID                *tx_thread_stack_start;         /* Stack starting address   */
    VOID                *tx_thread_stack_end;           /* Stack ending address     */
    ULONG               tx_thread_stack_size;           /* Stack size               */
    ULONG               tx_thread_time_slice;           /* Current time-slice       */
    ULONG               tx_thread_new_time_slice;       /* New time-slice           */

    /* Define pointers to the next and previous ready threads.  */
    struct TX_THREAD_STRUCT
                        *tx_thread_ready_next,
                        *tx_thread_ready_previous;

    /***************************************************************/

    /* Define the first port extension in the thread control block. This
       is typically defined to whitespace or a pointer type in tx_port.h.  */
    TX_THREAD_EXTENSION_0

    CHAR                *tx_thread_name;                /* Pointer to thread's name     */
    UINT                tx_thread_priority;             /* Priority of thread (0-1023)  */
    UINT                tx_thread_state;                /* Thread's execution state     */
    UINT                tx_thread_delayed_suspend;      /* Delayed suspend flag         */
    UINT                tx_thread_suspending;           /* Thread suspending flag       */
    UINT                tx_thread_preempt_threshold;    /* Preemption threshold         */

    /* Define the thread schedule hook. The usage of this is port/application specific,
       but when used, the function pointer designated is called whenever the thread is
       scheduled and unscheduled.  */
    VOID                (*tx_thread_schedule_hook)(struct TX_THREAD_STRUCT *thread_ptr, ULONG id);

    /* Nothing after this point is referenced by the target-specific
       assembly language.  Hence, information after this point can
       be added to the control block providing the complete system
       is recompiled.  */

    /* Define the thread's entry point and input parameter.  */
    VOID                (*tx_thread_entry)(ULONG id);
    ULONG               tx_thread_entry_parameter;

    /* Define the thread's timer block.   This is used for thread
       sleep and timeout requests.  */
    TX_TIMER_INTERNAL   tx_thread_timer;

    /* Define the thread's cleanup function and associated data.  This
       is used to cleanup various data structures when a thread
       suspension is lifted or terminated either by the user or
       a timeout.  */
    VOID                (*tx_thread_suspend_cleanup)(struct TX_THREAD_STRUCT *thread_ptr, ULONG suspension_sequence);
    VOID                *tx_thread_suspend_control_block;
    struct TX_THREAD_STRUCT
                        *tx_thread_suspended_next,
                        *tx_thread_suspended_previous;
    ULONG               tx_thread_suspend_info;
    VOID                *tx_thread_additional_suspend_info;
    UINT                tx_thread_suspend_option;
    UINT                tx_thread_suspend_status;

    /* Define the second port extension in the thread control block. This
       is typically defined to whitespace or a pointer type in tx_port.h.  */
    TX_THREAD_EXTENSION_1

    /* Define pointers to the next and previous threads in the
       created list.  */
    struct TX_THREAD_STRUCT
                        *tx_thread_created_next,
                        *tx_thread_created_previous;

    /* Define the third port extension in the thread control block. This
       is typically defined to whitespace in tx_port.h.  */
    TX_THREAD_EXTENSION_2

    /* Define a pointer type for FileX extensions.  */
#ifndef TX_NO_FILEX_POINTER
    VOID                *tx_thread_filex_ptr;
#endif

    /* Define the priority inheritance variables. These will be used
       to manage priority inheritance changes applied to this thread
       as a result of mutex get operations.  */
    UINT                tx_thread_user_priority;
    UINT                tx_thread_user_preempt_threshold;
    UINT                tx_thread_inherit_priority;

    /* Define the owned mutex count and list head pointer.  */
    UINT                tx_thread_owned_mutex_count;
    struct TX_MUTEX_STRUCT
                        *tx_thread_owned_mutex_list;

#ifdef TX_THREAD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 Define the number of times this thread is resumed.  */
    ULONG               tx_thread_performance_resume_count;

    /* Define the number of times this thread suspends.  */
    ULONG               tx_thread_performance_suspend_count;

    /* Define the number of times this thread is preempted by calling
       a ThreadX API service.  */
    ULONG               tx_thread_performance_solicited_preemption_count;

    /* Define the number of times this thread is preempted by an
       ISR calling a ThreadX API service.  */
    ULONG               tx_thread_performance_interrupt_preemption_count;

    /* Define the number of priority inversions for this thread.  */
    ULONG               tx_thread_performance_priority_inversion_count;

    /* Define the last thread pointer to preempt this thread.  */
    struct TX_THREAD_STRUCT
                        *tx_thread_performance_last_preempting_thread;

    /* Define the total number of times this thread was time-sliced.  */
    ULONG               tx_thread_performance_time_slice_count;

    /* Define the total number of times this thread relinquishes.  */
    ULONG               tx_thread_performance_relinquish_count;

    /* Define the total number of times this thread had a timeout.  */
    ULONG               tx_thread_performance_timeout_count;

    /* Define the total number of times this thread had suspension lifted
       because of the tx_thread_wait_abort service.  */
    ULONG               tx_thread_performance_wait_abort_count;
#endif

    /* Define the highest stack pointer variable.  */
    VOID                *tx_thread_stack_highest_ptr;   /* Stack highest usage pointer  */

#ifndef TX_DISABLE_NOTIFY_CALLBACKS

    /* Define the application callback routine used to notify the application when
       the thread is entered or exits.  */
    VOID                (*tx_thread_entry_exit_notify)(struct TX_THREAD_STRUCT *thread_ptr, UINT type);
#endif

    /* Define the fourth port extension in the thread control block. This
       is typically defined to whitespace in tx_port.h.  */
    TX_THREAD_EXTENSION_3

    /* Define variables for supporting execution profile. */
    /* Note that in ThreadX 5.x, user would define 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 and use TX_THREAD_EXTENSION_3
       to define the following two variables.
       For Azure RTOS 6, user shall use TX_EXECUTION_PROFILE_ENABLE instead of 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
       and SHALL NOT add variables to TX_THREAD_EXTENSION_3. */
#if (defined(TX_EXECUTION_PROFILE_ENABLE) && !defined(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
    unsigned long long  tx_thread_execution_time_total;
    unsigned long long  tx_thread_execution_time_last_start;
#endif

    /* Define suspension sequence number.  This is used to ensure suspension is still valid when
       cleanup routine executes.  */
    ULONG               tx_thread_suspension_sequence;

    /* Define the user extension field.  This typically is defined
       to white space, but some ports of ThreadX may need to have
       additional fields in the thread control block.  This is
       defined in the file tx_port.h.  */
    TX_THREAD_USER_EXTENSION

} TX_THREAD;

楼主:
系统变量

/* Thread control component data declarations follow.  */

/* Determine if the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of this component is including
   this file.  If so, make the data definitions really happen.  Otherwise,
   make them extern so other functions in the component can access them.  */

#define THREAD_DECLARE extern

/* Define the pointer that contains the system stack pointer.  This is
   utilized when control returns from a thread to the system to reset the
   current stack.  This is setup in the low-level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THREAD_DECLARE  VOID *          _tx_thread_system_stack_ptr;

/* Define the current thread pointer.  This variable points to the currently
   executing thread.  If this variable is NULL, no thread is executing.  */

THREAD_DECLARE  TX_THREAD *     _tx_thread_current_ptr;

/* Define the variable that holds the next thread to execute.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equal to the current thread
   pointer.  */

THREAD_DECLARE  TX_THREAD *     _tx_thread_execute_ptr;

/* Define the head pointer of the created thread list.  */

THREAD_DECLARE  TX_THREAD *     _tx_thread_created_ptr;

/* Define the variable that holds the number of created threads. */

THREAD_DECLARE  ULONG           _tx_thread_created_count;

/* Define the current state variable.  When this value is 0, a thread
   is executing or the system is idle.  Other values indicate that
   interrupt or initialization processing is active.  This variable is
   initialized to TX_INITIALIZE_IN_PROGRESS to indicate initialization is
   active.  */

THREAD_DECLARE  volatile ULONG  _tx_thread_system_state;

/* Define the 32-bit priority bit-maps. There is one priority bit map for each
   32 priority levels supported. If only 32 priorities are supported there is
   only one bit map. Each bit within a priority bit map represents that one
   or more threads at the associated thread priority are ready.  */

THREAD_DECLARE  ULONG           _tx_thread_priority_maps[TX_MAX_PRIORITIES/32];

/* Define the priority map active bit map that specifies which of the previously
   defined priority maps have something set. This is only necessary if more than
   32 priorities are supported.  */

#if TX_MAX_PRIORITIES > 32
THREAD_DECLARE  ULONG           _tx_thread_priority_map_active;
#endif

#ifndef TX_DISABLE_PREEMPTION_THRESHOLD

/* Define the 32-bit preempt priority bit maps.  There is one preempt bit map
   for each 32 priority levels supported. If only 32 priorities are supported
   there is only one bit map. Each set set bit corresponds to a preempted priority
   level that had preemption-threshold active to protect against preemption of a
   range of relatively higher priority threads.  */

THREAD_DECLARE  ULONG           _tx_thread_preempted_maps[TX_MAX_PRIORITIES/32];

/* Define the preempt map active bit map that specifies which of the previously
   defined preempt maps have something set. This is only necessary if more than
   32 priorities are supported.  */

#if TX_MAX_PRIORITIES > 32
THREAD_DECLARE  ULONG           _tx_thread_preempted_map_active;
#endif
#endif

/* Define the variable that holds the highest priority group ready for
   execution.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as the priority of the thread pointed to by _tx_execute_thread.  */

THREAD_DECLARE  UINT            _tx_thread_highest_priority;

/* Define the array of thread pointers.  Each entry represents the threads that
   are ready at that priority group.  For example, index 10 in this array
   represents the first thread ready at priority 10.  If this entry is NULL,
   no threads are ready at that priority.  */

THREAD_DECLARE  TX_THREAD *     _tx_thread_priority_list[TX_MAX_PRIORITIES];

/* Define the global preempt disable variable.  If this is non-zero, preemption is
   disabled.  It is used internally by ThreadX to prevent preemption of a thread in
   the middle of a service that is resuming or suspending another thread.  */

THREAD_DECLARE  volatile UINT   _tx_thread_preempt_disable;

/* Define the global function pointer for mutex cleanup on thread completion or
   termination. This pointer is setup during mutex initialization.  */

THREAD_DECLARE  VOID            (*_tx_thread_mutex_release)(TX_THREAD *thread_ptr);

/* Define the global build options variable.  This contains a bit map representing
   how the ThreadX library was built. The following are the bit field definitions:

                    Bit(s)                   Meaning

                    31                  TX_NOT_INTERRUPTABLE defined
                    30                  TX_INLINE_THREAD_RESUME_SUSPEND define
                    29-24               Priority groups 1  -> 32 priorities
                                                        2  -> 64 priorities
                                                        3  -> 96 priorities

                                                        ...

                                                        32 -> 1024 priorities
                    23                  TX_TIMER_PROCESS_IN_ISR defined
                    22                  TX_REACTIVATE_INLINE defined
                    21                  TX_DISABLE_STACK_FILLING defined
                    20                  TX_ENABLE_STACK_CHECKING defined
                    19                  TX_DISABLE_PREEMPTION_THRESHOLD defined
                    18                  TX_DISABLE_REDUNDANT_CLEARING defined
                    17                  TX_DISABLE_NOTIFY_CALLBACKS defined
                    16                  TX_BLOCK_POOL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defined
                    15                  TX_BYTE_POOL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defined
                    14                  TX_EVENT_FLAGS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defined
                    13                  TX_MUTEX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defined
                    12                  TX_QUEUE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defined
                    11                  TX_SEMAPHORE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defined
                    10                  TX_THREAD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defined
                    9                   TX_TIMER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defined
                    8                   TX_ENABLE_EVENT_TRACE defined
                    7                   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 defined
                    6-0                 Port Specific   */

THREAD_DECLARE  ULONG           _tx_build_options;

#ifdef TX_ENABLE_STACK_CHECKING

/* Define the global function pointer for stack error handling. If a stack error is
   detected and the application has registered a stack error handler, it will be
   called via this function pointer.  */

THREAD_DECLARE  VOID            (*_tx_thread_application_stack_error_handler)(TX_THREAD *thread_ptr);

#endif

楼主:
添加了下,还有点问题,白天继续搞下。

ThreadX获取任务创建列表使用变量_tx_thread_created_ptr即可,Trace要跟踪这个变量。

楼主:
能正常检索了,还要继续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