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make编译Guilite(c++)调用虚函数死机

楼主(2022-09-25):
使用stm32cubeide 编译c++工程运行成功,但是使用cmake搞出来的会存在问题,把cubeide的文件编译参数和link的参数搞出来了(有lstdc++和lsupc++参数),基本没有区别,但是以及cmake出来的,调用ui里面的虚类直接死机。(使用amrcc也正常没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竟然可在VSCode上用,实际效果怎么样
https://github.com/idea4good/GuiLitePreview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可在VSCode上用,实际效果怎么样
https://github.com/idea4good/GuiLitePreviewer

在项目上用了两年了,比较简单,用keil和stm32cubeide也没问题,就是自己搞的cmake 编译出来的存在问题,搞不定,搞了一套简单的c代码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