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借助Threadx强大性能,编写自己的内存管理malloc/free

楼主(2022-09-25):
咱们就直接上代码吧
mymalloc.c文件源码:
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ULONG thread_input)
{
	(void)thread_input;
  void *pvTest1 =NULL;
	void *pvTest2 =NULL;

	unsigned int count = 0;
	while(1)
	{
		count = HAL_GetTick()%1024;
		pvTest1 = my_malloc(count);
		printf("pvTest1:%p count:%d\r\n",pvTest1,count);

		count = HAL_GetTick()%1024;
		pvTest2 = my_malloc(count);
		printf("pvTest2:%p count:%d\r\n",pvTest2,count);
		my_free(pvTest1);
		my_free(pvTest2);

		bsp_LedToggle(2);
		tx_thread_sleep(1000);
	}
}

跑一个线程测试一下:
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ULONG thread_input)
{
	(void)thread_input;
  void *pvTest1 =NULL;
	void *pvTest2 =NULL;

	unsigned int count = 0;
	while(1)
	{
		count = HAL_GetTick()%1024;
		pvTest1 = my_malloc(count);
		printf("pvTest1:%p count:%d\r\n",pvTest1,count);

		count = HAL_GetTick()%1024;
		pvTest2 = my_malloc(count);
		printf("pvTest2:%p count:%d\r\n",pvTest2,count);
		my_free(pvTest1);
		my_free(pvTest2);

		bsp_LedToggle(2);
		tx_thread_sleep(1000);
	}
}

效果:

楼主:
之前上传重复的代码了,以下是my_malloc.c
static TX_BYTE_POOL malloc_pool_ = {0};

int init_malloc(uintptr_t heap_start, size_t heap_size)
{
	uint8_t r;
    r = tx_byte_pool_create(&malloc_pool_, "Heap Memory Pool",
            (void *)heap_start,
            heap_size);
    return (r == TX_SUCCESS) ? 0 : -1;
}

void * my_malloc(size_t size)
{
    void * ptr = NULL;
    if(size > 0)
    {
        // We simply wrap the threadX call into a standard form
        uint8_t r = tx_byte_allocate(&malloc_pool_, &ptr, size,
            TX_WAIT_FOREVER);

        if(r != TX_SUCCESS)
        {
            ptr = NULL;
        }
    }
    //else NULL if there was no size
    return ptr;
}

void my_free(void * ptr)
{
    if(ptr) {
        //We simply wrap the threadX call into a standard form
        uint8_t r = tx_byte_release(ptr);
    }
}

网友A:
只可惜它有个致命缺点,无法reallo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可惜它有个致命缺点,无法realloc。

自己写一个就是了,先分配一个,然后把就内存的数据复制过来,然后删除旧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可惜它有个致命缺点,无法realloc。

void *
realloc(void *p, size_t size)
{
  /* Allocate area of requested size. */
  void *pp = malloc(size);

  /* If no memory, keep existing block and indicate failure to reallocate. */
  if (pp == 0)
    return pp;

  /* Copy existing block if we were given one. */
  if (p)
    {
      /* Recover size */
      size_t existing_size = ((unsigned *)p)[-1];

      /* Limit size to copy. */
      if (existing_size < size)
        size = existing_size;

      /* Make copy of data. */
      memcpy(pp, p, size);

      /* And we're done with the original block. */
      free(p);
    }

  /* Return newly allocated block. */
  return pp;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w_shl_code=c,true]void *
realloc(void *p, size_t size)
{

老大,这个我还是知道的!是只这么做效率比较低,因为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从新拷贝。
也许tx没有提供就是为了提高速度,剩下了从新拼接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这个我还是知道的!是只这么做效率比较低,因为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从新拷贝。
也许tx没有提供就是为 ...

realloc一直都这样,没有特别高效的,后面大家有好的方案了,欢迎分享下。

所以一般安全关键,时间关键项目禁用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C(2023-08-23):
小白想请教一下,threadX申请动态内存都需要提供起始地址,这个起始地址怎么选啊,怎么知道当前程序哪些sram空着没用可以拿来申请内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白想请教一下,threadX申请动态内存都需要提供起始地址,这个起始地址怎么选啊,怎么知道当前程序哪些sra ...

直接定义个大数组,将数组地址给他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定义个大数组,将数组地址给他就行。

噢噢,明白了,谢谢硬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