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关于Bmp图片是否能存储Alpha通道参数的疑问

楼主(2022-09-26):
最常用的Bmp图片一个像素点用4个字节来描述, 其中用3个字节来描述RGB的灰度, 剩余1个字节能否用作Alpha通道的参数存储呢?

常规的Png图片是包含Alpha通道的信息, 在GUI显示上可以制作出透明图化显示和很好的抗锯齿, 但是图片解码对于MCU速度太慢, 用常规BMP图缺少Alpha信息做不到抗锯齿的半透明图片显示.

有没有工具能把Alpha通道信息包含到BMP图片里呢? 或者说Bmp图像素点描述剩余那个字节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A:
使用GIMP将ICO透明图标转换为ARGB格式PNG格式,方便BmpCvt使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11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GIMP将ICO透明图标转换为ARGB格式PNG格式,方便BmpCvt使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 ...

这个也只能软件扣图, 不能做半透明化处理, 图片抗锯齿效果不太好.
还是跟PNG那种真正的Alpha通道效果不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也只能软件扣图, 不能做半透明化处理, 图片抗锯齿效果不太好.
还是跟PNG那种真正的Alpha通道效果不 ...

这个不是抠图,就是简单的另存转换,跟PNG透明一模一样。
这个是早期专门研究www.easyicon.net网站提供的大批PNG和ICON图片特供的玩法。

现在就不用这么麻烦了,bmpcvt.exe,直接打开带透明通道的PNG图片另存BMP ARGB即可,简单方便

Windows打开,你看着有锯齿,这个要用专门的小软件打开就看到效果,抗锯齿效果杠杠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抠图,就是简单的另存转换,跟PNG透明一模一样。
这个是早期专门研究www.easyicon.net网站提供 ...

我下载来测试过了, 其实这里出来的BMP图就是全解码后的每个像素点的图, 跟Gfx生成的图片一样, 这个图片是没有问题的, 肯定能做出透明和半透明效果.

但由于这种位图图片太大, 我又使用PS把bmpcvt转出来的透明BMP图压缩为RLE8的BMP图, 这样256色调色板的BMP图容量小, 类似Gfx的L8_ARGB8888格式.
很不幸, 经过PS压缩为256色BMP图后bmpcvt直接不能打开了, 我用WinHex打开查看图片的调色板, Alpha通道的数据也已经丢失了.

Gfx的L8_ARGB8888格式是我的努力方向. 但是PS好像对透明BMP是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