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nand flash 移植fatfs 读写失败

楼主(2022-09-26):
f_mount挂载成功,打开文件写成功,关闭文件后再打开返回值为FR_NO_FILE,显示找不到文件

楼主:
而且每次重新上电后都需要f_mkfs格式化一次后才能正常写入,否则f_write函数的返回值为0,但是写入字节为0

网友A:
FATFS操作NAND的话,移植NFTL层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TFS操作NAND的话,移植NFTL层没

用的是gd32上的EXMC外设来读写flash,还需要移植一个NFTL层吗?具体需要移植哪种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gd32上的EXMC外设来读写flash,还需要移植一个NFTL层吗?具体需要移植哪种协议

对,要移植的,硬件外设不管这个,主要是NAND需要擦写均衡算法,坏块管理和ECC校验处理。

单独的移植,可以移植个levelx作为NFTL层

楼主:
levelx是需要操作系统的吧,如果裸跑的话有哪个可以参考呢,我用的nand flash芯片是GD9FU1G8F2A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velx是需要操作系统的吧,如果裸跑的话有哪个可以参考呢,我用的nand flash芯片是GD9FU1G8F2A

可以裸机,这个有个坛友做了一个。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58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裸机,这个有个坛友做了一个。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587

好,谢谢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