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流体温度测量

楼主(2022-09-26):
通过加热管给流动的液体加热,有什么方式计算能得出流体的温度吗?大佬们有接触过的吗?虚心请假!

网友A:
不能直接采集液体温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采集液体温度吗

因为液体是直接输入体内,所以无法直接采集。现在有根加热管给流动的加热,但是液体的温度会随液体流动的速度变化,现在就是想看看这个变化有没有什么关系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液体是直接输入体内,所以无法直接采集。现在有根加热管给流动的加热,但是液体的温度会随液体流动的 ...

输液用的吧。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液用的吧。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式。

是的,这个项目您应该有所了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项目您应该有所了解的

你想控液体的温度?难度很大,好像标准上没这样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控液体的温度?难度很大,好像标准上没这样要求

是的目前是要控制温度,恒温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是要控制温度,恒温功能

应该是控制外面加热器的温度,当然这个温度根据流速做一些改变。至于怎么改变可以模拟实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控制外面加热器的温度,当然这个温度根据流速做一些改变。至于怎么改变可以模拟实测一下。

是的,模拟实测是能看出液体速度对温度的影响值,想看看有没有靠谱一点的方法,哈哈哈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模拟实测是能看出液体速度对温度的影响值,想看看有没有靠谱一点的方法,哈哈哈0.0

动态温度测量技术国内起步较晚目前没有合适成熟的方案。搞两个0.5mm电偶丝同时测量加热器和流体温度,不同流速测一些数据来看看能不能通过拟合逼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温度测量技术国内起步较晚目前没有合适成熟的方案。搞两个0.5mm电偶丝同时测量加热器和流体温度,不 ...

了解庄工,目前我就是在测试不同流速中的数据差值。

网友(2022-11-22):
可以考虑超声波水表上面测水温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