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版本升级导致编译出现警告

楼主(2022-09-26):
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楼主:
重新新建一次工程,编译结果依旧,请问硬汉,大佬们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新新建一次工程,编译结果依旧,请问硬汉,大佬们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录制USB视频教程还修改过一次,想不起来怎修改的了。

楼主:
如果是官方升级导致的问题,还有请硬汉大佬关注一下,解决方法及时在论坛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录制USB视频教程还修改过一次,想不起来怎修改的了。

是哪个视频,我去看看,看是改哪里能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哪个视频,我去看看,看是改哪里能好

我没有在视频里面修改,我做例子的时候改过,此贴里面的例子使用的最新的5.37和所有最新的软件包

USB应用实战视频教程第1期:手把手轻松玩转USB Host外挂扫描枪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89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在视频里面修改,我做例子的时候改过,此贴里面的例子使用的最新的5.37和所有最新的软件包

USB ...

通过你那个例程,选择AC6编译就没有这个警告,选择AC5也是有这个警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你那个例程,选择AC6编译就没有这个警告,选择AC5也是有这个警告,

那不用管了,MDK已经不管了,从5.37开启已经不维护AC5了,仅适配AC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