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Trace] H7-TOOL的Trace功能可以检索ThreadX内核了(2022-10-14)

楼主(2022-09-27):
能正常检索了,还要继续改进。

2022-10-09更新后效果:

2022-10-14更新后效果:

网友A:
请教一下老师,这是什么原理,我想学习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老师,这是什么原理,我想学习一下呀。

发布时将分享视频教程。

网友B:
期待RT-Thread的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RT-Thread的加入!!!

第2批添加上。

楼主:
Modbus实战视频教程录制了,周报发布了,继续开始整RTOS Trace,得准备早日发布了

楼主:
更新后的效果:

楼主:
下面开始添加ThreadX内核通信组件支持。

楼主:
这周ThreadX, FreeRTOS,RTX5都会集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周ThreadX, FreeRTOS,RTX5都会集齐。

关于RTX5中实现任务信息提取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通过 osRtxInfo 提取任务信息,memcpy((uint8_t *)&rtxInfo, (uint8_t *)&osRtxInfo, sizeof(osRtxInfo_t));

实际使用时,会出现有的任务被统计了两次。

请问如何加互斥锁,让这句代码完整执行,不被OS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RTX5中实现任务信息提取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通过 osRtxInfo 提取任务信息,memcpy((uint8_t *)& ...

开调度锁就行。

网友C:
谢谢回复,
有两种方式,请问用哪一种呢?谢谢
方式1:( osKernelRestoreLock 必须用两次吗?)
int32_t sl = osKernelLock();
// ... critical code
{
  int32_t su = osKernelUnlock();
  // ... uncritical code
  osKernelRestoreLock(su);
}
// ... critical code
osKernelRestoreLock(sl);

方式2:
sleep = osKernelSuspend();                 /* Suspend RTX thread scheduler */
osKernelResume(sleep);                     /* Resume thread scheduler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
有两种方式,请问用哪一种呢?谢谢
方式1:( osKernelRestoreLock 必须用两次吗?)

方法1是。

而方法2是给tickless低功耗模式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法1是。

而方法2是给tickless低功耗模式使用的。

实在不好意思,以下两种方式还是不行,请帮忙看看,是不是用 osRtxInfo 来实现任务信息统计这思路有问题
第一种方式:
int32_t sl = osKernelLock();
memcpy((uint8_t *)&rtxInfo, (uint8_t *)&osRtxInfo, sizeof(osRtxInfo_t));
int32_t su = osKernelUnlock();
osKernelRestoreLock(su);
// ... critical code
osKernelRestoreLock(sl);
结果:加锁与不加锁一样,会出现有的任务被统计了两次,有的没有统计

第二种方式:
int32_t sl = osKernelLock();
memcpy((uint8_t *)&rtxInfo, (uint8_t *)&osRtxInfo, sizeof(osRtxInfo_t));
// Running Thread
p_tcb = rtxInfo.thread.run.curr;
// Ready List
遍历 p_tcb = rtxInfo.thread.ready.thread_list
// Delay List
遍历 p_tcb = rtxInfo.thread.delay_list
// Wait List
遍历 p_tcb = rtxInfo.thread.wait_list
int32_t su = osKernelUnlock();
osKernelRestoreLock(su);
// ... critical code
osKernelRestoreLock(sl);
结果:每次都少2个任务,分别是 timer 对应的任务, Delay List里的一个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好意思,以下两种方式还是不行,请帮忙看看,是不是用 osRtxInfo 来实现任务信息统计这思路有问题
...

通过TCB任务控制块获取更好,我一般是这种玩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TCB任务控制块获取更好,我一般是这种玩法。

您之前就提到过,ucos的您提供的例程里有,
但是RTX的,我一直不理解该怎么做

楼主:
ThreadX的信号量组件添加上了

楼主:
事件标志组也添加好了

网友D:
ThreadX的做完,下一个该做FreeRTOS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ThreadX的做完,下一个该做FreeRTOS了吧

下一个RTX5和FreeRTOS。

楼主:
消息队列增加上了

楼主:
ThreadX内核初步添加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