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RGT6也疯狂

楼主(2022-09-27):
找到以前的STM32吃灰板子,无聊给他超频解码视频玩玩,结果也挺超乎意料 。我把主频从168超到240,因为显示屏是SPI接口,我把SPI的时钟超频到了120M(是初始化2分频后的120M),解码一个小视频(240*180),画面还挺丝滑,大概有30Fps,最主要的是主频和SPI超频到这个程度,运行了半天竟然还能稳定运行,不得不说ST的芯片确实NB

楼主:
SPI用的是DMA,16字节发送

楼主:
顺便测试了一下该频率下的USB_HS SD卡 U盘速度,可能是SD卡是飞线的原因,感觉没达到网上大佬所说的速度,感觉这个主频做个8线EMMC的小U盘,速度也还可以接收

网友:
可以超个1GHz玩下。

树莓派单片机RP2040超频到1GHz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15426&fromuid=58

网友A:
用的显示驱动ic是啥型号,能支持这么高spi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显示驱动ic是啥型号,能支持这么高spi时钟

ST7789,手册上速度写的很慢,拿ESP32 80M的spi通信也一样正常显示,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显示驱动ic是啥型号,能支持这么高spi时钟

没有示波器,不然就测一下了

网友B:
不知道超频是哪个做板子的首次提的?难道做项目部考虑可靠性,稳定性?
别教坏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超频是哪个做板子的首次提的?难道做项目部考虑可靠性,稳定性?
别教坏孩子!!!!

对于超频,一般人还真玩不转,所以不存在教坏的问题。

网友:
7789的写速度是18ns = 55MHz,读速度是150ns = 6.6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超频是哪个做板子的首次提的?难道做项目部考虑可靠性,稳定性?
别教坏孩子!!!!

这是我的娱乐项目,只是想试试板子的极限,不是做产品。而且超频出货的产品市场上很多,对于一些计算量大的时候,性能不足的情况适当超频减小运算时间,计算过后在恢复正常频率,这种方法是可取的

网友:
能否吧播放视频的程序发上来分享一下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