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遇到一个奇诡问题,在一个特定C文件里定仪任意全局变量,进入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22-09-27):
今天调试软件遇到一个奇诡问题,调试能正常运行的软件,然后再调试新功能,就在网络线程的C文件里(tcp_socket.c)随意定义几个全局变量,然后都没有做任何调用(最开始是调用了,最后调试才发现没有调用就进入HardFault_Handler),
这个是啥情况呢,还是第一次遇到,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查bug。
网络线程就简单如下:

    for(;;)
    {
                tcp_socket_task();
                osDelay(10);

    }

死机后的情况

网友:
优化等级,或者是 mpu 检查看看

网友:
调试状态看下fault reports的错误类型是什么

网友:
这是在pbuf_free时异常, 应该是释放内存的指针被改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