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G反馈] H7-Tool RS485接收错误

楼主(2022-09-27):
使用H7-Tool, 调试RS485的Modbus,发现通信错误。表现为:
1. H7-Tool 发送的数据,MCU收到后,会出现Framing Error。

2. H7-Tool接收到的数据,最后一个Byte经常出错,但是我用其他的RS485工具就没错。

还请硬汉兄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
直接让你的485工具对接TOOL的485上,互发数据试试正常不。不正常的话,明天联系我们旺旺硬件售后让他们处理,感觉硬件有问题了。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特别注意你板子的485切换是否可以正常的切换发送和接收状态了,这个很重要,有时候用串口工具还查不出来。

最后就是485的问题我们之前专门解决过,非常稳定,之前做的1Mbsp暴力测试

1、解决H7-TOOL高速HID免驱虚拟串口波特率1Mbps,2Mbps的丢包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908

2、H7-TOOL串口助手对485通信的一种骚操作处理解决(非正常的485状态切换)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