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数据重绘问题!!!!

楼主(2022-09-28):
请问硬汉哥,我把需要更新的数据放在重绘里,
但是数据不更新,debug里看了,数据一直在变,但是界面上数据不更新,
请问怎么回事?

代码:

界面数据:

就是这个数据就不更新

网友A:
WM_PAINT这个只有在界面切换/拖动/创建的时候才会执行。 建议使用标准做法,这个数值显示使用文本控件,然后直接用文本控件的相关函数更改数值。文本控件的数值设定函数可以放在大循环里,也可以用个定时器定时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WM_PAINT这个只有在界面切换/拖动/创建的时候才会执行。 建议使用标准做法,这个数值显示使用文本控件,然 ...

好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