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想绘制一个表盘状的进度条,箭头部分应该如何绘制比较好

楼主(2022-09-29):
类似于这种的,目前绘制了一个,箭头是按照三角形的顶角,计算另外两个角的坐标,其中运用了cos和sin函数,但貌似跑着跑着会死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用存储设备的旋转函数更方便,就是要占用一定的RAM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存储设备的旋转函数更方便,就是要占用一定的RAM空间

GUI_RotatePolygon发现用这个也可以实现,我用GUI_AA_FillPolygon定了圆心坐标,但是不能修改半径怎么办?
一下为绘制部分代码
const GUI_POINT aPointSrc[] = {
        { 0, 200 },
        { -20, 163 },
        { 20, 163 },
};
GUI_POINT aPointDst[GUI_COUNTOF(aPointSrc)];
GUI_RotatePolygon(aPointDst, aPointSrc, GUI_COUNTOF(aPointSrc), 270 * 3.1415926f / 180);
GUI_AA_FillPolygon(aPointDst, GUI_COUNTOF(aPointDst), 366*3,360*3);效果图如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GUI_RotatePolygon发现用这个也可以实现,我用GUI_AA_FillPolygon定了圆心坐标,但是不能修改半径怎么办 ...

已解决,箭头的各点坐标应该这么写
const GUI_POINT aPointSrc[] = {
        { 0   * 3, (60 + 17) * 3 },
        { -10 * 3, (60 + 0)  * 3 },
        { 10  * 3, (60 + 0)  * 3 },
};
GUI_POINT aPointDst[GUI_COUNTOF(aPointSrc)];

网友:
这样也行,还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存储设备的旋转函数更方便,就是要占用一定的RAM空间

6.24的imgae_setangle 不知道试过没有,这个按说可以实现图片选转,我实验了一下,只要一更改角度,就会图片不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24的imgae_setangle 不知道试过没有,这个按说可以实现图片选转,我实验了一下,只要一更改角度,就会图片 ...

这个没试过,之前做了一个时钟表盘的,旋转图片实现的

第3版emWin教程发布炫酷时钟设计章节教程,结合硬件RTC,指针采用透明图旋转,做成了独立窗口,方便大家移植修改各炫酷样式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74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试过,之前做了一个时钟表盘的,旋转图片实现的

第3版emWin教程发布炫酷时钟设计章节教程,结合 ...

這個圖片素材有沒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圖片素材有沒有

下载对应的例子,Doc文件夹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