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SPI采样频率设置

楼主(2022-09-29):
请问加速度传感器这种我们用SPI去读取采集的数据,芯片设置采样频率之后,我们用SPI去读取数据,我们怎么设置这个采样频率呢?定时器的话,如果采样频率高了,也是达不到的。

网友A:
这个主要就两点,一个是SPI本身的主频时钟,你看设置多少合适,像10KHz以下的,直接定时器中断控制读取就行,如果速度再高就定时器触发SPI + DMA采集。

不知道楼主咨询的是否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就两点,一个是SPI本身的主频时钟,你看设置多少合适,像10KHz以下的,直接定时器中断控制读取就行 ...

是这个意思,不过我怎么控制采样频率呢,因为采样频率是三轴传感器的寄存器配置,这就有个问题,主控怎么能把握这个采样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不过我怎么控制采样频率呢,因为采样频率是三轴传感器的寄存器配置,这就有个问题,主控怎么 ...

意思是要设置传感器支持的速率,然后SPI相应的频率读取,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要设置传感器支持的速率,然后SPI相应的频率读取,是这个意思吧。

对,是的,但是如果SPI读取速率慢了,那不是读取不到相关频率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