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有什么wifi模块推荐吗

楼主(2022-09-29):
1.公司现在有一个以太网的设备,然后想加上wifi的功能,有什么模块推荐。
2.我这边用了一个8266的wifi模块还有一个bw16的模块,8266这个模块的话只能创建一个tcp服务端,原有的设备上以太网支持的tcp服务器最少有两个,所以这个用不了,然后bw16这个串口通信的话115200好像速度不够,换成921600波特率,有时候发送长的数据这个模块就接收不到了。所以各位有什么推荐的wifi模块吗

网友A:
esp8266自带的AT包,不是只能创建1个TCP服务器,我记得不是4个就是8个,记不太清了。
然后速度的话,像ESP32,我们测试过,1Mbsp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8266自带的AT包,不是只能创建1个TCP服务器,我记得不是4个就是8个,记不太清了。
然后速度的话,像ESP ...

是哪一个固件?  我用了安信可提供的固件  我测试了下开一个端口没问题,再开就不允许,除非关掉前一个

网友B:
别用AT接口开发,直接用ESP8266_RTOS_SDK开发,就没有这个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用AT接口开发,直接用ESP8266_RTOS_SDK开发,就没有这个限制。

没接触过唉  我去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用AT接口开发,直接用ESP8266_RTOS_SDK开发,就没有这个限制。

这个用什么开发软件来开发了?上手容易不?

网友:
按照文档步骤很简单,属于“开袋即食”型SDK。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哪一个固件?  我用了安信可提供的固件  我测试了下开一个端口没问题,再开就不允许,除非关掉前一个

乐鑫淘宝店买那个ESP8266模组就行,

网友C(2023-02-18):
引用 网友A:
esp8266自带的AT包,不是只能创建1个TCP服务器,我记得不是4个就是8个,记不太清了。
然后速度的话,像ESP ...

硬汉有讲WIFi相关的知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汉有讲WIFi相关的知识吗?

Matlab教程时做了两期。WiFi的理论知识没做过

Matlab的wifi通信实现,大大方便波形数据远程分析(2022-04-22)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054

基于Matlab的WiFi无线固件升级玩法(2022-07-02)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