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USBX想创建一个新的类usbtmc,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楼主(2022-09-29):
USBX想创建一个新的类usbtmc,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就是不知道创建和修改哪里文件

网友A:
搜了下,ThreadX没有这个类,搜了个F4的tmc例子
https://github.com/totocmc/STM32F4_UsbT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了下,ThreadX没有这个类,搜了个F4的tmc例子
https://github.com/totocmc/STM32F4_UsbTMC

这个是基于STUSB,H7基于STUSB已经创建出来了,想移植到ThreadX的USBX下

网友:
从HOST枚举部分入手,枚举的时候就开始根据注册的类,来判断是不是相应类的设备了,判断的这个过程可以用户自定义判断什么参数,VID PID CLASS 都可以做判断依据,消息传递比较简单,难点是要创建class的结构,可以参考一下其他类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B:
老哥 也是做仪器仪表的吗 基于官方H7的tmc类 我没找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 也是做仪器仪表的吗 基于官方H7的tmc类 我没找到么

官方没有这个类,我自弄的,我现在是想尝试一下移植到USBX下创建

网友C(2023-10-21):
老哥,有做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有做出来了吗?

还没有呢,还没去学习这个USBX,后面有时间再弄